开屏维修2台机

楼主(2020-04-12):
受疫情影响,入不敷出。搞两台电视换些粮食。一:熊猫32寸电视,VGH断线,通病不做详解,我碰到的Y测点到边板有60欧的阻值,飞线OK。
二:康佳43K35A,开机有声无图。拆机测试高压有升,灯不亮,12B偏低10.8V,判断灯管问题,灯条坏,电压也偏低。拆开果然坏了两个3V的灯珠。没换直短,上电OK,灯亮,电源正常11.6V。

网友:
灯珠不换用的时间不长,最好是更换掉。

网友:
一个或2个灯珠没事的,长时间都OK。多个灯珠就不得。

网友:
最后是更换新的稳定

网友:
短接2个灯珠一共才多少个,2个不亮了,亮度也不均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