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7380 17945-1 触发掉电

楼主(2020-04-12):
戴尔inspiron 7380 这机器不上风扇会触发马上掉电。不接转速控制线会立马掉是电。

网友:
温控芯片坏了……   刷BIos一下

网友A:
楼主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插风扇掉电 插风扇正常?
你表达的太含糊了  掉电是否是其他电压或者信号存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插风扇掉电 插风扇正常?
你表达的太含糊了  掉电是否是其他电压或者信号存在问 ...

意思是这机型有点特殊,如果风扇的FAN-PWM这条线不接就会立马掉电。

网友:
这条线不接就会立马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这机型有点特殊,如果风扇的FAN-PWM这条线不接就会立马掉电。

这样说楼主已经解决了   主题确实救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