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联想一体机上有个89376152的芯片,有没有具体型号

楼主(2020-04-12):
一体机型号扬天s4150-14,没有找到图纸。8937   6152上下排。

网友:
有没有图片呀

网友:
是一个八角小芯片,很小,照片找不清楚

网友:
最好上清晰图片。因为芯片大小、形状、封装、引脚数量、品牌LOGO等都是重要信息

网友:
直接问买芯片的就好了呀

网友:
找到了 是APE8937

网友:
一般卖芯片的。都知道。

网友:
直接问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