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5110 10246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0-04-12):
接机戴尔M5110  10246 不充电,可以识别电池,但是未充电,单用电池,单用适配器,一起用都是可以正常开机的,换电源适配器,换电池, 还是一样的问题,测试中间针有3。2V的电压,测试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也是正常的,无赖刷了一个BIOS ,问题搞定了。 有的问题就是自己想太多了,修时间太长了,发一贴,以加深维修的印象。提高工作的进度。

网友A:
这种问题也是百年不遇。你算是很幸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也是百年不遇。你算是很幸运哦

第一时间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一点,还走了弯路。

网友:
第一时间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一点,还走了弯路。

网友B:
bios问题也是牛了  哈哈

网友:
这个不是厉害,这个如果是大神,一定会秒杀的,我发帖就是汲取教训,加深印象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也是牛了  哈哈

维修就是有的问题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发现问题,很浪费时间,发帖以警示自己。

网友:
请问楼主刷BIOS用什么机器啊

网友:
真得先软后硬

网友:
Bios引起不充电,用一会掉电。

网友:
我最近也搞了好几台DELL不充电  基本是都是功率识别的场馆损坏

网友:
BIOS引起不充电,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看来以后不管什么问题都先刷一下BIOS

网友:
你用示波器打的 电池SMB 的不对才刷的EC bios?

网友:
感觉判断逻辑还不够清晰,没有明确的数据量化。信号引脚3。2V不能代表就正常

网友:
第一次遇到BIOS会引起不充电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挺奇怪的

网友:
好,收下了

网友:
厉害啊!这也想的到……

网友:
修好收钱

网友:
学习一下,好的。

网友:
对地值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