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不开机待机电流偏高 暗屏维修

楼主(2020-04-13):
华硕X555LD 客户说是屏坏了自己拆屏换屏结果忘记拆电池了,带电装屏线 不开机了。他先拿到其他家修的 人家一听这种情况直接不修了,华硕的机器比较难搞。先打阻值 还好cpu阻值正常,如果cpu短路直接放弃,其他主要电感阻值也正常。接可调电源电流0.1不上电,待机明显偏高。正常情况下华硕没有主板电池的情况下是自动上电的。

测ec旁边的电容发现有个电容短路了,

点位图,该电容是+3vacc 的滤波电容,有可能是ec烧了。先把ec拆掉,再测不短了。这个ec是带程序的,定了一个几天后到货,装上 插电源,自动上电一下掉电再上电 电流到0.6a,而且有波动,看屏竟然不显示。

示波器测bios第一脚,看波形 跑的很顺应该亮机了,换个屏再试试,仔细看原来是暗屏。屏显示信号由ANX1211控制 怀疑这个坏了 换上一个 再测 故障依旧,这就麻烦了。

测上屏信号en,19v 都有,PWM信号为0,测PWM 信号到主板上一个电阻,该信号是由ANX1211发出。

这种情况就需要改个信号了,

从屏供电的3.3v 串一个1k电阻 飞线到屏线6脚,6脚需要用刀片把和主板连接的地方割断否则该信号会被拉低。飞线用绿油固定一下 再测屏幕亮了。

网友:
有点位就是方便

网友:
                       飞线解决暗屏  厉害

网友:
最讨厌华硕的X55LD

网友:
客户换屏惹的祸。。

网友:
这个很厉害 下次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是蛮折腾人的啊  进系统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前几天也这样搞过一台DELL和一台华硕的

网友:
老师傅就是牛逼

网友:
谢谢分享,实战经验,学习了

网友:
经验丰富,可以啊

网友:
果然是大神啊

网友:
这样改的话亮度还能调节吗?

网友:
老师傅,维修思路清晰。技术牛逼。

网友:
Is that graphic signal standard on the 1st leg of the bios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好分享

网友:
师傅技术精湛

网友:
亮度调节不了了 ,没办法,要不就的换主板了

网友:
不错,修机器还经常用示波器

网友:
有的机器这样改完背光信号,开机屏幕会闪一下!

网友:
我们这个市场太缺少这种客户了

网友:
现在遇到芯片问题的直接不修了,很花时间,楼主高手

网友:
楼主的这个神操作看得我头晕

网友:
我得仔细的看个四五次才行

网友:
这种要细下心来  对着图纸一点点的查 不容易

网友:
PWM亮度调节不正常导致的屏暗。

网友:
拜师学艺,求拉走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的很难搞

网友:
控制屏幕灯光信号3.3v,你直接3.3v供电,屏幕合盖后,还一样亮屏的,不知道你测试没有。

网友:
不会亮的,我接的是pwm信号,开启信号还受主板控制

网友:
屏幕不能调亮度了啊

网友:
不能调亮度,这个修不了太完美,没电路图不知道信号怎么过来

网友:
还好你这屏幕芯片没问题

网友:
这个带转换芯片RT2136的也容易坏吧

网友:
华硕的这款毛病,太多了,粗心导致。

网友(2020-09-16):
测bios第一脚,看波形 跑的很顺应该亮机了 师傅介绍一下 如何看第一脚的波形判断亮机的方法吧。

网友(2022-01-03):
现在的机器EC大部分都代程序真的麻烦很多

网友:
华硕的板就是恶心,不标号没图纸。没点位和图纸没几个能搞的好

网友:
该信号 改的牛的一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