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2111N笔记本系统安装求助

楼主(2020-04-12):
索尼PCG-2111N笔记本系统安装求助,原来故障是掉电,有时开机一下掉,有时还没有开机就掉,掉电不是完全掉,还有一点电流,之前修过应该是通病,1.8v滤波电容坏了,修好不掉电,但是系统进不去,提示系统文件损坏,准备安装系统,bios又有密码,论坛上下载bios刷了后bios密码解决.但是没办法安装系统,pe什么的都启动不了,硬盘又是特殊的.求助,  bios 后来又刷了一个还是不行,(只有一个安装版的我win10 可以启动,但是是64位安装不了.usb 主板硬盘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就是不好安装系统

网友A:
你后面的图片显示,不是系统已经安上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后面的图片显示,不是系统已经安上去了吗?

没有哦

网友:
这个老机器了  也就只能装32位或者xp的系统  我遇到过老机器装系统64位各种毛病  后面装xp正常 于是装了个32位就一切正常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后面的图片显示,不是系统已经安上去了吗?

没有                要说多少遍,不能pe 启动

网友B:
GHOST惯了 不能用硬装吗????????????遇到很多机器 有必须硬装WIN7 WIN8的

网友:
大不了,找个安装盘  。用安装版的!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下,有的BIOS设置会影响装系统的

网友:
这个本本有点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HOST惯了 不能用硬装吗????????????遇到很多机器 有必须硬装WIN7 WIN8的

现在去哪还能找到安装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去哪还能找到安装光盘?

。。。。。网上有安装版下载啊  做到U盘上不行吗?我晕。。这问题。。

网友:
搞个光盘就行了

网友:
我自己精简了个win7,安装后,做完所有驱动,占用C盘4GB。老古董T8100笔记本,320G西数蓝盘,装我那个系统开机34秒,

网友:
要用原版镜像安装,不要用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