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x555ld系列小板不认硬盘的低成本应急方案

楼主(2020-04-12):
有关x555ld系列小板不认硬盘的低成本应急方案:
大家知道,华硕x555ld以及同时期其他几个版本的机器,使用了二次转接小板,该类小板由于在使用过程中客户单独用右手平举键盘右下角部分次数过多造成的,具体原因据我分析是华硕的设计问题,该系列笔记本外壳使用了全塑设计,小板使用了两颗容差较大的螺丝支柱加定位孔设计,而全塑壳由于工程塑料强度不够,造成单手单面平举过程中外壳变形,进而拉动小板接口位移,时间长了就接触不良了,我们以往都要更换小板或者更换两个接口来解决,但是有客户要求快速解决,我仔细研究发现,该转接小板接口只要在安装时尽量朝右侧安装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需要更换任何东西。具体方法如下:用烙铁将两个主板侧螺丝定位柱固定尽量朝右侧安装,位移大约有0.1mm左右,小板安装时也尽量向右侧安装,先不要使用螺丝固定,用手尽量压住,开机实验,待机偏高的就是错位,待机正常开机的话就用烙铁将两个螺丝孔周边和固定柱焊丝,然后上螺丝固定即可, 上图是改造好的

网友:
这样搞应该还是会不稳定的。最牢靠的方法是飞线。不管怎么拿、怎么摇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最简单 省事没返修的就是换座子

网友:
换座子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也是换座子的 网上一对一对的

网友:
遇到的好多是虚查的,没遇到坏了的!要么硬盘时认时不认识,要不没声音

网友:
硬盘改到光驱位

网友:
主板侧螺丝定位柱固定尽量朝右侧安装,位移大约有0.1mm左右 高人 我一般都是换座子

网友:
这个还是要换座子,这个座子几块钱,这样弄容易挂

网友:
换座子,改硬盘到光驱位,感觉都比你这样做更靠谱。

网友:
还是要换座子

网友:
凑乎界高手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右边的螺丝孔上锡焊死 目前三台了都还没返修

网友:
淘宝有成对座子卖,换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