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X450显卡黑屏维修记

楼主(2020-04-12):
很久又没有更新贴子了,刚好今天修了一个翔升450的卡,确实问题倒是不大,只不过维修中出现一些小插曲。

拿到卡先打几组供电的阻值基本都是正常,具体多少我就不发了,看我以前的帖子就知道了,然后测试几组供电:
①VDDC5=4.0V偏低

②NVVDDC=0.9V正常

③MVDDC=1.5V正常

④PEXVDDC=1.0V正常

4组供电除了第一组偏低其它几组电压均都正常,
然后打阻值500Ω,没有短路漏电,既然没有短路就是1117出问题了,直接换1117,电压正常了。

所有电压都正常了,然后测试BIOS①片选低电平信号,然后②脚都有信号输出,然后时钟也正常,复位也正常。难道BIOS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一下BIOS,

您说巧不巧,刷BIOS了还是一样,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出现了,之前测试几组供电都正常,可是刷完BIOS,MVDDC显存供电没有电压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把显存打一下阻值也正常,

大家会问是不是BIOS问题呢?开个玩笑BIOS有问题不可能会引起无电压的问题的,那可能是我人品问题吧!刚好这个时候显存供电出问题了,然后测试一下显存供电芯片UP6101BU8⑦脚EN开启信号0.45V偏低,

正常是1V左右,然后测试开启信号的控制管PQ41管的
B极无电压,看来是芯片本身不良导致电压被拉低了

然后测试芯片5脚供电12V也正常,直接换芯片后电压正常了,

然后也显示了,但是又出现新问题了花屏,这种花屏我有有种预感应该不是显存有问题导致的,因为进系统后花屏是有纹路方格原装的花屏,这种花屏一般不会是显存导致,而且满屏都是,不好意思我忘记截图了只有进入系统之前的图片

其实我也不是有什么预感只不过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给大家卖个关子罢了,不要喷我啊!还好我刷新BIOS之前备份过BIOS,然后刷会原来的BIOS后问题解决。

其实有些时候像我们搞维修这个行业,确实要有点耐心,很多问题出现的莫名其妙,之前我没有刷BIOS之前显卡确实点不亮,所有供电也确实测试过都正常,可是偏偏就不显示,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之前我测试的时候电压可能是正常的,可能是芯片本身不稳定只不过没有完全坏而已。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记得打赏哦

网友:
然后打阻值500Ω,没有短路漏电,既然没有短路就是1117出问题了,直接换1117,电压正常了。

网友:
维修过程很详细,显卡散热器,看着很扎人

网友A:
有一点没明白,为什么刷回原BIOS,有正常了。

网友:
维修过程很详细

网友A:
楼主另外问下,哪个维修座,叫什么。也想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另外问下,哪个维修座,叫什么。也想搞一个。

网上多的是卖这个卡的,就是矿卡1X转16X显卡延长线矿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多的是卖这个卡的,就是矿卡1X转16X显卡延长线矿桥线。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没明白,为什么刷回原BIOS,有正常了。

刷的BIOS不支持板子上的显存就会这样,老症状了

网友:
兄弟 私我一下

网友(2020-10-08):
求同型号显卡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