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游戏本的神奇问题

楼主(2020-04-12):
神舟游戏本中PL5和PL6双路功电给显卡,PL5的上管打穿了,拆了以后能显示,所以我感觉显卡是好的,可是PL5的上下管换一个烧一个,电源IC我各脚都打值了,和下面PL6的各种值对比都好好的,有没有高手帮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这种功电会不会是给显存功电的,我感觉不太对的是,拆了上面那路为什么还能开机,如果 真是显卡或显存坏的话。。。

网友:
如果 真是显卡坏,拆了上路应该还是不能开机呀,为什么能开,

网友:
用一相时,进系统看了是集显还是独显吗

网友:
供电少了一路 电流就达不到设计的时候要求的电流大小 有可能运行大型软件或者游戏时会出现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看那路的自举升压部分是否存在问题呢?

网友:
进系统看看认没认独显,如果认了,查那路的自举电容和电阻

网友:
检查自举部分试试咯

网友:
这是蓝天代工的特色,会把板层烧坏    即使换了显卡和显存也不行  本人修过3台  看到烧这里  直接要求换板,不换板直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