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精灵不开机

楼主(2020-04-12):
暗夜精灵没电流,指示灯不亮,麻烦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A:
指示灯不亮的,很好修。就是不通电而已,把电搞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不亮的,很好修。就是不通电而已,把电搞通就可以了。

怎样修,给点思路,哥们

网友:
充电器坏了么。

网友B:
你说的指示灯是不是电源头那个灯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指示灯是不是电源头那个灯 还是

是的,不开机

H55

网友B:
那个头子的灯 有个性号,充电器和主板的EC芯片通讯 AD ID 正常了才亮灯,你先检查下充电器正不正常!把主板拆出来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还是打算自己修呢?如果是做维修的,至少有检查的过程,测量的电压。想自己修呢,哪就好好学习下基础。不行还是送修吧

网友:
还是送修吧,避免把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头子的灯 有个性号,充电器和主板的EC芯片通讯 AD ID 正常了才亮灯,你先检查下充电器正不正常!把主板拆出来检查一下

方便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