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6笔记本无法开机,没有+VIN

楼主(2020-04-13):
请教各位师傅指点(第一次修笔记本电脑):
惠普dv6老笔记本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图纸名:HP DV6 Quanta LX89 AMD Schematic)
1. 没有+VIN
PQ35-4脚正常(约18V),PQ35-3脚没有电压输出(PRWSRC和+VIN)和PQ35-1脚不正常==>ACIN(PQ3)没有电压,导致没有+VIN(注:在另外一块相同的主板上验证过:若ACIN有电压,则有+VIN);ACIN(PQ3)电压来自KB3926,但是KB3926的+3VPCU供电没有。
疑问:
A. +3VPCU是经过+5VPCU降压得到的吗?(图纸上的降压芯片是U4-TPS73133,但是在主板上没有找到)
B. +3VPCU是通过芯片PU6-RT8206B得到的吗?(芯片的供电电压是+VIN)

2. 没有+3VPCU和+5VPCU。
疑惑:
通过PU6-RT8206B输入+VIN,得到+3.3V_ALWP,这+3.3V_ALWP和+3VPCU是同一个电压吗?

请各位师傅指点,小弟先谢过!

网友:
查下信号开启条件

网友:
不要走弯路了。首先你这个故障是不过保保护隔离,你可以查一些保护隔离的维修方法

网友:
先看一下保护隔离,,,,,

网友:
查1脚vac有电压没有

网友:
保护隔离都没过

网友:
充电芯片是OZ8681 引脚定义如下: 1脚VAC:供电 2脚IACP:适配器电流检zd测正 3脚IACM:适配器电流检测负 4脚ICHM:电池充电电流检测负 5脚ICHP:电池回充电电流检测正 6脚VDDA:5v线性电压输出 7脚IAC:适配器电流检测正负差的20倍输出,正常时为高电平 8脚COMP:补偿脚 9脚ACAV:适配器有效信号输出,正常时为高电平 10脚SCL:电池,EC,电池充放电芯片通讯的SMBUS总线的时钟线 11脚SDL:电池,EC,电池充放电芯片通讯的SMBUS总线的数据线 12脚BST:自举升压端,内接电池充电上管控制输出漏极 13脚HDR:电池充电上管控制输出 14脚LX:内接电池充电上管控制输出源极,下管控制输出漏极,外接充电电感。 15脚VDDP:内部模拟电路供电答脚,为下管输出提供电压 16脚LDR:电池充电下管控制输出 17脚GND:接地

网友:
这个没过了保隔   先按图纸查这个吧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就检查充电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查充电芯片是不是坏了还是条件不够

网友:
看看后边是不是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到师傅们指点,很感动!多谢!!!我学习查一下隔离电路。。。
请教一下@wpyjp:
充电芯片OZ8681的9脚ACAV是和电源适配器相关的输入信号吗?(适配器有效信号输出,正常时为高电平!);OZ8681的的1脚vac有电压。多谢!
(没有找到充电芯片OZ8681芯片的原理图)

网友:
保护隔离都没过,查找OZ8681 芯片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你好@wpyjp:
充电芯片OZ8681的9脚ACAV +3.3V,1脚VAC +18.5V。和另外一块同型号的主板对比一样,没有问题,好的!

学习隔离电路中。。

网友:
请教各位师傅,先谢了!!!
ACIN控制+VIN电源开关的信号来自哪里?(隔离保护电路部分)
主板型号:惠普DV6 DA0LX8MB6E1 RevE
主板图名:HP DV6 Quanta LX89 AMD Schematic

[注:EC芯片KB3926QF暂时不起作用(需要+VIN供电)]
从ACIN信号的产生查线。。。
1. 插上适配器,电源管理选择芯片PU7-OZ8681的9脚得到ACAV +3.3V --> ACIN。验证正常!
2. ACIN --> 图纸19页:GPIO_5_AC_BATT(CPU?)和图纸36页EC芯片;由于没有+VIN,EC暂时不起作用。
最后ACIN --> 图纸19页:GPIO_5_AC_BATT(CPU?),对吗?

从ACIN信号的最终驱动开关管查线。。。
1. 通过PR44控制PQ35的ACIN信号,没有,细细看了图纸,不知道该信号从哪里来?
(正常情况:在接上适配器后延时约1~2秒产生该ACIN信号。)
2. 与+VIN开关供电管PQ35相关的信号:+VH28,ACOK_IN正常。

网友:
我把电路图也传送上来了,请各位大师傅不吝指教,多谢!!

HP DV6 Quanta LX89 AMD Schematic_KB3926QF D2_P45.pdf

惠普DV6 LX89 AMD电路图

网友:
先查100k 以上的电阻有没有损坏,再查双7002管

网友(2020-05-29):
多谢,继续研究中。。。
还是请各位大师指点!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