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 180秒重启

楼主(2020-04-13):
1、接到一个苹果6sp  不开机   检测是 硬盘 挂了   重新查码  装好,,但是 亮了屏幕3分钟 就自动重启,,待机黑屏  很久都不重启。电池有数据 ,尾插也换了 电池也换了   ,反正到3分钟就重启。panic  报错:Userspaceuserspace watchdog timeout: no successful checkins from com.apple.thermalmonitord

2、苹果7  运行安兔兔 评测 1分钟不到 就重启,一般使用不重启  比如看网页  看视频都不重启   待机 也不重启。panic  报错:AOP PANIC。我把开机排线  前摄像头排线都换了 都一样  ,并且 功能都正常  比如 距离感应。

网友:
欢迎大家批评指教,谢谢。

网友:
我来指点一下,CPU

网友:
看门狗 遇到过没修好  .........

网友A:
尾插、听筒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听筒功放

尾插换过了  大音频也换过了  主要是功能都正常  待机就不重启  只要屏幕一直亮就会重启

网友:
电池座子检查

网友:
电池坐  充电ic  都搞了   有电池数据  电池也换了

网友B:
跑分掉电重启重点检查CPU gpu电感   感觉GPU电感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分掉电重启重点检查CPU gpu电感   感觉GPU电感几率大

指南针和重力问题  时好时坏  直接拆了  不用 再也没重启了  就是很好奇  为啥 重力指南针 报错AOP pa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