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F2A88不触发

楼主(2020-04-13):
查了跳帽3.3,开关针有5v,待机有3.3,开关到io有跳变,io到桥pwron有3.3按开关变0松开又是3.3应该是正常的,桥发的slp s3没测到,rsmrst也没测到,奇怪的是rsmrst是由3vdual转换来的,我测or50前端有3.3后端是0,换了个电阻也一样。查其它也没有元件了。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晶整两脚一个0.2一个0.5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
我觉得现在就是rsmrst电压不正常,桥不发出slps3信号,跑了线io到绿线是正常的,io没能拉低绿线。这个rsmrst是待机电压好么,还连到哪里呢

网友B:
找个有电的纽扣电池装上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有电的纽扣电池装上去再试试

电池换过了

网友:
被io拉低了?有电容漏电?

网友:
rsmrst阻值是多少

网友:
spd检查没有

网友C:
RSMRST#对地阻值正常吗?有没有被拉低了

网友:
RSMRST#是EC给桥的 笔记本是这样的 台式机不太了解

网友:
打rsmrst的阻值

网友:
待机条件没查完吧

网友:
强拉   简单 有效 粗暴

网友:
测量对地阻值正常以后,直接将pson和负极用镊子短接,强制上电。

网友:
可以给定上拉试试

网友:
桥待机11个条件都没有查完,重点查DPWROK和RSMRST

网友:
rsmrst不是是由3vdual转换来的,只是3vdual上拉,rsmrst信号明显是IO发出来的待机好信号,是发送给南桥的,要么条件未满足,要么IO坏。还是先查DPWROK等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现在就是rsmrst电压不正常,桥不发出slps3信号,跑了线io到绿线是正常的,io没能拉低绿线。这个rsmrst是待机电压好么,还连到哪里呢

SLP_S3#要触发后才能产生,查IO和桥的工作条件,检查一下RTC电路,桥的电压,有的机子要触发后才会产生RSMRS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SMRST#对地阻值正常吗?有没有被拉低了

我测io段rsmrst是短路的。那说明io坏了么?

网友A:
对地短路了,是io挂了么,我看了到io但桥都没有接地的电容

网友:
io条件待机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短路了,是io挂了么,我看了到io但桥都没有接地的电容

把io脚抬起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io段rsmrst是短路的。那说明io坏了么?

把io对应的脚翘起来再测一下,中间没有元件的话,不是这头就是那头。两头拆了还短路就是版夹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短路了,是io挂了么,我看了到io但桥都没有接地的电容

拆一个下来,不就知道那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