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打印机MP288故障维修及代码

楼主(2020-04-13):
故障代码原因解决方法

P02小车故障?小车编码器信号中有错误.

(1) 确认在小车移动方向上没有外部异物.

(2) 清洁条形编码器.? 如果不能被清洁,更换新的.?

(3) 更换下列项(列出可能有错误的部件):- 小车组件 - 逻辑板?

P03?行进纸错误? LF编码器信号中有错误.

(1) 执行下列对盘型编码器的操作: - 清洁. - 如脱落,重新安装就位. - 如果不能被清洁或已损坏,更换.

(2) 更换下列项(列出可能有错误的部件):- 逻辑板? - 驱动单元

P05?ASF?凸轮传感器故障
该故障出现在从后托盘进纸

(1) 确认驱动单元的驱动齿轮周围没有外部时,后托盘凸轮传感器报错.

(2) 更换下列项(列出可能有错误的部件): - 驱动单元? - 逻辑板

P06?内部温度错误内部温度异常.更换逻辑板.

P07废墨吸收垫满?更换废墨吸收带你?(吸收垫组件), 重置废墨 吸收垫计数器值.

P08?打印头温度升高错误??打印头温度超过指定的值.?更换下列项: - 墨盒小车 - 逻辑板

P09?EEPROM?错误?EEPROM读写故障.更换逻辑板.

P10? VH?监视器错误打印头电压异常.?更换下列项: - 墨水小车 - 逻辑板

P20??其他硬件故障?未知错误或网络故障. 更换下列项: 逻辑板- WLAN板

P22??故障?扫描单元故障.? 更换下列项:- 扫描单元? ? - 逻辑板? 扫描器马达故障? 扫描器马达故障. 更换下列项:- 扫描单元? ? - 逻辑板?

E02? 后托盘无纸. 将执掌放置在后托盘内,按OK键.

E03?卡纸.?清除卡纸后按压OK键. 出纸托盘未开启.在打印机前可能有障碍物.移除后按OK键.

E04?墨盒安装位置不正确重新安装墨盒.

如果故障依然存在,该墨盒可能有缺陷.更换新墨盒.

E05?没有正确安装墨盒正确地安装墨盒.如果故障依然存在,该墨盒可能有缺陷.更换新墨盒. 墨盒温度传感器错误重装墨盒. 安装了不支持的墨盒安装支持的墨盒

E07?墨盒安装位置错误.安置墨盒至正确位置.如果故障依然存在,该墨盒可能有缺陷.更换新墨盒.安装多个同色的墨盒确认每个墨盒均安装到了正确的对应位置

E08??告警:?废墨吸收垫将满 更换废墨吸收垫并重置废墨垫计数器值.? 按压停止/重置键退出故障, 不更换废墨吸收垫继续打印.但是,当废墨垫量满后,必须更换吸收垫才能进行打印.

E13??不能检测墨水剩余量.?更换墨盒. 用空墨盒打印可能会导致机器损坏.

E14?不能识别墨盒.安装了不被支持的墨盒. 安装能够支持该机型的墨盒.

E15墨盒物理硬件故障?重新安装墨盒.如果故障依然存在,该墨盒可能有缺陷.更换新墨盒.

E16?想不更换墨盒继续打印,按压停止/重置键 5秒以上. 作将被记录在打印机的EEPROM中,并致使墨水余量检测功能不可用

E50?打印头对齐扫描失败?按压 停止/重置 键清除错误,执行下列项,然后再次执行打印头对其操作: 确认样张方向安置正确.如果压盘玻璃有污物,清洁它.确认使用的是 A4 普通纸.? 执行打印喷嘴检测图样操作以此确认所有墨盒都正确喷墨.?

< 维修模式操作步骤 >?

在所连接的PC上使用维修工具.

(1)? 打印机进入维修模式.

1 将打印机的电源断开,在按下停止(Stop)按钮的同时,按压电源(ON)按钮,并且按住不放。(不要松开这两个按钮)

2 当电源LED? 亮为绿色时,按住电源(On)按钮不放,松开停止(Stop)按钮(不要松开电源(ON)按钮)。

3 在按住电源(ON)按钮的同时,按压停止(Stop)按钮两次,然后松开电源(ON)按钮和停止(Stop)按钮。(每次点击停止(Stop)按钮时,警告和电源LED 指示灯会交替闪亮,警告灯为橙色,电源灯为绿色,从警告 LED 灯开始)。

4 当电源 LED 亮为绿色时,说明打印机已经进入维修模式了,同时7 段 LCD 显示屏上显示为“0”

(2)? 在所连接的PC上开启维修工具.

1,当你点击维修工具对话框内的某个按钮时,执行该功能。在运行你所选择的那个功能期间,维修工具上的所有其他按钮都会变灰并处于不可用状态。

2 当你所选择的功能执行完毕时,会显示出“本功能已经结束” (A function was finished )的提示,这时你可以选择另外一项功能。

3如果你选择的是一项不受支持的功能,则会显示出“错误!”? (Error!)提示。点击错误信息对话框内的 OK 按钮就能退出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