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战斧C.B75AK V26主板不跑码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20-04-13):
故障现象:不跑码反复掉电重启。
       测试没有时钟复位,没有CPU供电,其余电压正常,刷个BIOS能跑码但是还是会掉电重启。肯定是细节方面出了问题,拔掉内存条能报警不重启了。看来是内存电路有问题,实测内存供电1.55V有点偏高,发现主板上面有个跳线
将跳线从23跳回12,完美亮机不再掉电重启。这个可能是超频跳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以后得注意。

送上亮机BIOS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MDY1MnwzZGRiOTkxYTM4ZDRjNTg5Yjk4YzNiNWZhMjA3YzY0M3wxNzcwMDA5Njcw&request=yes&_f=.bin

网友:
跳线23也没有问题,可能是跳线帽氧化接触不良了。

网友:
还是内存供电不稳,引起的。

网友:
这个内存电压跳帽还真不常见 学习了

网友A:
这种是送钱的设计

维修佬最喜欢了

网友:
估计跳帽氧化有接触电阻了

网友:
第一次见内存也有跳线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我是越来越喜欢看论坛了。学技术。学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越来越喜欢看论坛了。学技术。学经验。

越来越少人发帖,真正有技术的人都不发帖,把技术烂在肚子里不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送钱的设计维修佬最喜欢了

台板维修收不了几个钱。

网友:
原则上跳线2-3是默认的,应该视为正常。估计这板子设计时有问题留了这后路,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这边的问题吧

网友:
1.55算是正常的,平时修d3的1.6几都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