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7380 17945-1 奇怪掉电

楼主(2020-04-13):
戴尔inspiron 7380 17945-1 奇怪掉电 进水机,能点亮但要掉电。想碰运气刷了网上下的和TAOBAO买的几个不同版本的BIOS都点不亮。刷回原备份了。现在是不定时掉电。最久能进系统几分钟。最短触发就掉电。用电池要多触发(都是秒掉)几个才能跑电流亮机,用适配器每次都能亮机。另外插U盘会秒掉,用示波仪打了有电压的电压波形都正常。有两个电感0V不是对不对也没图。有高手能告诉我0V的两个电脑是干什么的。影响掉电吗?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华硕cpu旁边有个电感没电压,应该是正常

网友:
刷这个BIOS试试看,看看还掉不掉。

网友:
查一下5V供看看

网友:
那是集显供电吧 开机应该有瞬间电压 不会一直有

网友:
进水的感觉一般不容易坏BIOS的吧。还是重点看进水的位置。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在哪里

网友:
我有一台5488看上去和你的主板布局一样,最左边有个开关板吧,还有usb,网口,用黑色的多股线连接,我的是usb电容短路

网友:
进说的要多注意进水的呢一块    有些进水的电阻   一端在接着一端半悬空   特别是供电的一端

网友:
按时序查一下吧

网友A:
内存供电跟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大电感像是内存供电,这个电压四代内存应该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跟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大电感像是内存供电,这个电压四代内存应该是1.2V

能点亮,不会是内存电压

网友:
TAOBAO不至于全部不行  还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同样的机器 进水,处理后 不定时掉电, 有时用一天没问题,有时有几小时,半小时就会掉!先刷个BIOS再测试看看!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哦,呵呵

网友:
没修好退机了

网友:
电池点不亮的话 ,插u盘也掉的话 明显的故障所在 ,,解决这两个问题  估计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