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tx1050 2g显卡总是卡住黑屏几秒又显示

楼主(2020-04-13):
V星gtx1050 2g显卡总是卡住黑屏几秒又显示,然后就是重复这样的故障,是哪里的问题,该怎么修?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先软后硬  动不动就干核心!

网友:
测下黑屏的状态电压正常否-----》扫显存——》刷bios———》不行换不锈钢锅碗瓢盆

网友(2020-09-22):
这种问题比较难解决

网友:
供电没问题,扫显存,都没问题,干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