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还有救吗?

楼主(2020-04-13):
一块西数3T紫盘用在大华监控主机里,现在监测不到硬盘滴滴叫,有时偶尔好一会,现在彻底不好了,求高手指点维修方法,从何着手,谢谢。

网友:
先上PC3K试试,如果还不行不要开盘啦

网友:
PC3K  不便宜呀。。俺是买不起。。。

网友:
我来水点经验,不要紧张。

网友:
先保住数据

网友:
不要数据的可通刷

网友:
求大师指点方法。

网友:
听说修硬盘的软件大几千

网友A:
滴滴叫是卡磁头了要把硬盘开盘把磁头先复位然后再上工具检测看看头有否损坏没有的话就可以校准一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滴滴叫是卡磁头了要把硬盘开盘把磁头先复位然后再上工具检测看看头有否损坏没有的话就可以校准一次看看

谢谢指点。慢慢摸索。

网友:
首先看一下盘加电不,如果不加电,换个同型号的电路板,记住要更换BIOS

网友:
没有 专业工具修复的可能性比较低。

网友(2020-05-16):
应该磁头挂了

网友:
滴滴叫应该是卡头才对,或者你的硬盘录像机供电有问题

网友:
要数据就可以,不要就可以卖了

网友:
这个你可以换个录像机电源试试 估计是供电不足  紫盘没摔的话故障率很低的

网友:
如果是磁头坏,除了数据恢复就不要修了。少量坏道专来软件可以屏蔽。硬盘维修需要专业软件,自己很难弄。

网友(2020-06-21):
滴滴叫是监控的报警声还是硬盘的敲盘声,如果是报警声拆下来去MHDD检测看看,能不能认到,有没有坏道,如果是硬盘的敲盘声那就问题就大了,只能砍头修盘看看了

网友:
滴滴叫是磁头不行了吧,快点换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