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探讨下BQ24737充电问题

楼主(2020-04-13):
AD_ID为0V肯定不充电,正常充电的机器为1V-2V,每个脚都测了,没发现异常,就7脚为0V,我遇到好几台都没弄好,EC也换过,充电芯片也换过,上下管也换过。关于电阻分压测量了也没发现不对。充电问题也头疼啊,大神们指示一下该测量哪里。

网友A:
首选你这也换过,那也换过,一通瞎搞。一般都会把问题变的更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选你这也换过,那也换过,一通瞎搞。一般都会把问题变的更复杂的。

问题是换了之后,结果一样,就感觉不是它问题,你以为会把问题恶化

网友:
这个要研究一下芯片数据手册,具体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好像也没修好过,看不太懂手册,自己也琢磨不透。有大神讲解一下这方面知识就好了

网友:
先看下隔离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要是还不行就在怀疑的地方松香大法直接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还不行就在怀疑的地方松香大法直接熏试试

没短路也能熏出来?78脚都有读电池的波形。检流电阻有2个到芯片的脚位电阻都没变值,5检测脚正常2.6,acok为低,EC的ACIN为高,限流装置10.11脚之间的电阻正常。

网友:
充电电流检测信号看波形,该换的换了,看是不是电流检测信号原因导到充电芯片无输出

网友C:
无语了,今天又来一台戴尔充电问题,一样问题,每个地方测了一偏没异常,又束手无策了,BAT_SDA,BAT_SCL断断续续有波形,好像一直有通讯,就是死机不充电。进到系统适配器已连接未充电,电池新的也快放完了。

网友:
查737的充电工作条件,机器正常工作,就是充电不难搞

网友:
我最近也在换这个芯片,记得正常情况第20脚19V,第6脚2.6V,第16,17脚6V,第5脚0V

网友:
先把AD_ID修出来

网友:
测一下8,9有没有波形

网友:
9楼有说到,看看看

网友:
dell的机子不是原装电源是不会充电的哦 功率看看是不是不够

网友:
Dell要识别适配器功率

网友D:
有没有怀疑过是电池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怀疑过是电池问题啊?

是换了电池也不行,现在重新订购一个

网友:
有没有怀疑过是电池问题

网友:
最近也在换这个芯片,记得正常情况第20脚19V,第6脚2.6V,第16,17脚6V,第5脚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语了,今天又来一台戴尔充电问题,一样问题,每个地方测了一偏没异常,又束手无策了,BAT_SDA,BAT_SCL断 ...

这台有答案了,是要原装电池才能充电,OEM电池不可以,看来技术厉害了,绑定正品,官方赚钱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