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案例》一只虫子引发的血案

楼主(2020-04-13):
给客户安装监控一个月后,客户打电话说监控没反应了,上门查看电源损坏了,不常见到电源损坏而且,电源都是不保的,和客户沟通更换新电源,拿回损坏的电源看看是什么问题,拆开的那一刻我都笑喷了,一只被电的干瘪的虫子趴在电路板上,经过测试电路板上两只管子击穿了,更换后故障解决,看来以后安装监控用这种集中供电的同行最好做好防虫工作

网友:
这种电源少用吧,比这个好的多的是

网友:
防虫也很重要啊。

网友:
这虫子也够倒霉的。

网友A:
你用这老款万用表  我都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老款万用表  我都不会用

我是指针 数字都用  各有好处

网友:
,这样的电源,直接秒杀的,里面没什么东东

网友:
哈哈这吃哪孩子你说说看

网友:
虫子都防住了   怎么赚钱

网友:
这几年都用POE供电的了,没用这个开关电源了!

网友:
这虫子是蟑螂?

网友:
电源不保吗?我们都是保1年的

网友B:
我装监控从来都不用这种集中供电的电源!我都是一个摄像头一个电源,几年都不会坏的!

网友:
直接换啊,修冒得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监控从来都不用这种集中供电的电源!我都是一个摄像头一个电源,几年都不会坏的!

几年不坏你怎么赚钱?

网友:
大神,指针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