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么判断是不是goot正品吸锡器?

楼主(2020-04-13):
请教高手怎么判断是不是goot正品吸锡器?是不是进口材料?

网友A:
用这个不如直接DIY一个多好,干净又利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不如直接DIY一个多好,干净又利落

清凉高手?吸锡器怎么DIY?要不要模具?

网友A:
给你一个帖子自己去看可以自己的找个木匠打个面板可以DIY出来好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帖子自己去看可以自己的找个木匠打个面板可以DIY出来好多东西

DIY的吸锡器是木头的?

网友:
自己网上买个自动吸锡器就好了

网友B:
用热风枪试。调到380度,对着吸锡器嘴吹,看会不会变形。就知道啦。

网友:
这玩意没啥用啊,取插件直接风枪加热往外拔就行

网友:
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好用就OK啦!

网友:
直接拿火烤就行

网友:
十多年前用过吸锡枪,后来从来没用过,通孔风速调大一吹就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热风枪试。调到380度,对着吸锡器嘴吹,看会不会变形。就知道啦。

吹坏了不给退兄弟你摊上事了

网友:
能用就行啊 管他正品废品

网友:
我在迅维买过一把吸锡,价格不贵又好用

网友:
能用就行,正品不正品无所谓。

网友C:
我有一个和你的一样。但是我的应该是仿冒的15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和你的一样。但是我的应该是仿冒的15块钱

请教高手?您怎么知道是仿冒的?怎么看是不是仿冒的?

网友:
就一吸锡器,能用就行,再说这个东西也是消耗品。

网友:
电动的比你这个好用第二点化锡快效果棒

网友:
帖子私发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