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D时开时不开,自动触发后关机第二次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4-13):
    同行送修的电脑, 经过测试 放电可以自动触发,正常关机后 第二次就不能开机了。
检查 供电 RTC等未发现问题  索性换了L3533  还是涛声依旧

无意间 乱按开关时 发现电流突然变成000了  再次测试 发现按住开关 几秒后 待机就变成了000
就好像  待机3.3和开关直连了  按下开关变成了 拉低待机的感觉

找到开关 相连的 有Q3204 看管子是一个起拉低作用的
直接拆掉 测试发现 可以正常开关机了  也能强制关机
装机测试N次开关机 正常

看管子 应该是 2脚开关拉低 6 连5脚  5拉低3脚  就是为了拉低 PS_ON用的管子 没有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
ั遇到过俩台都是电容惹的祸,那下次也得注意一下这个管子。

网友:
收藏备用 很详细

网友:
又是华硕 还好有点位 要不然修死人

网友(2021-01-29):
华硕的没图纸 多收藏点案例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