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FMV-A8280 GM45 高压条坏导致外接显内屏不显维修

楼主(2020-04-13):
  用户说外接可以显示,内屏不显示。我的习惯是先大概列一下机子的硬件情况,方便以后可能又修到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

  Fujitsu 富士通 FMV-A8280 FMVNA9K4

  板号 Vega

  T9550 SLGE4 2.66/6M/1066

  DDR2 2G*2 金士顿

  AC82GM45 SLB94

  AF82801IBM SLB8Q

  主板拍了两张高清图,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我每张拆分成4张,方便修到时参考。

正面:

反面:

正面拆分:

反面拆分:

整体外观:

  拆机是后盖揭开式,不装电池的情况下待机电流0.012A,过几秒后变成0.006A,属于正常。装电池的情况下是1.2A左右,充电正常。触发,电流上到1.0A左右外接显示器就亮机了,运行电流1.2A左右。

  不外接显示器时电流也是一样的效果,用小手电照屏幕可以看到有内容,证明背光不出,背光不出的原因有几种情况:

  • 主板的背光信号不正常,为低;
  • 高压条的工作不正常,无高压输出;
  • 屏内灯管坏。

  第一条由于此主板查不到电路图,只有从主板的LVDS接口测量各电压,测得的电压如下:

  屏供电3.2V正常,高压条所需要的供电是5V(其它机子一般是用19V来供电)也正常,从这里很难看出哪个是EN开启背光信号,好吧!从高压条那里测量,高压条采用的芯片是OZ9938GN,开启脚是10脚,10脚EN在灯灭时依然有不低于3.1V的电压,证明主板输出的背光开启信号是正常的,所以不是这里的问题。

  那就有可能是芯片保护起来了,保护有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外接新灯管试,效果一样,证明灯管是好的,排除了灯管坏的可能。这时可以把芯片去保护试试: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结果成功了,以前修到的机子还要处理6脚和7脚,不过这里6脚和7脚暂时不用管。既然灯管没坏,高压条的各个元件无明显发热,去保护使用是可行的。个人认为是过压保护的取样分压电阻变值造成,由于时间关系也就不深入研究了。

  放大看清局部:

  修到这里告一段落,开机进入系统发现图像怪怪的,小碎花,模糊偏色,效果如图:

  非常像是屏线接触不良的样子,拆开A B壳,发现以前别人是有动过。屏、屏接口、屏线如下图:

  把金手指清洁干净,再次进入系统,显示正常了,到此修复!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