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没有小8脚的rom芯片,只有mcu这个怎么刷啊

楼主(2020-04-13):
没有小8脚的rom芯片,只有mcu这个怎么刷啊,这个三星显示器接信号显示一秒就灰屏,指示灯亮着,想刷程序,用809h选择rtd2120选择读取就提示这个错误,求助各位大神

补充内容 (2020-4-25 20:53):
此贴终止,统一回复感谢大家的办法,最后换了个rt809f就能识别了,纳闷的是为啥809h识别不了,刷了几个程序还是一样的故障,给客户说刷了不行要发货换mcu芯片,客户觉得不划算,最后没修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也能刷BIOS。。哈哈,涨知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精辟好用

网友A:
这个要在线编程啊,不用取芯片,这是个高仿的三星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在线编程啊,不用取芯片,这是个高仿的三星显示器

对着,可是我用809h用vga链接显示器选择rtd2120后点读取就报错,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
好用 顶益个

网友:
这个只能在线刷了假三星啊

网友:
液晶驱动板有专门的写码程序,你试试乐华的2525L的写码程序试试,论坛里好像有。

网友:
乐华的板卖板的店都有刷,每个城市基本都有,不过你的机器问题应该不是板,先试屏看看

网友:
先排除屏是否正常,测试屏电路电压,硬件坏几率大

网友:
2120旁边有个u8的空位,看着像是预留的外挂bios芯片位置。只管焊上一个25的小8脚试试。有些芯片 支持内置加外挂。有外挂 说不定优先从外置bios读取数据。

网友:
芯片供电没问题的话,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是接VGAZ刷程序

网友:
装个ROM上去也可以,用外置存储器

网友:
以前的代用板上大把多的,前提是找好这程序,刷上后焊回该主板就行了,很容易。

网友:
三星的问题也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