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触发维修死鱼捡漏

楼主(2020-04-13):
实地待了两个月的小白一枚,老板丢了一个A1466过来说不开机,一看拆过的ec还有焊油,那就直接上电看下,一看电源板不上电。拿出示波器测一下PM_PWRBTN_L直接无电压,更别说波形了。根据时序此信号是ec到CPU的,那肯定是ec这块问题。查ec的条件时发现ec复位SMC_RESET_L电阻R5100掉件了,焊盘也腐蚀掉了,这个没有复位阻容延时本来想飞线,打开鑫制造翻了一下发现R7102这个没装也是通向ec复位的,直接一坨锡,搞定收工!

网友:
这个你还真是捡到死鱼了
修好了就是技术!

网友:
维修的过程就需要这种来刺激一下

网友:
一般不知道的哪里有这么简单 还是要有经验啊
修好了就是技术

网友:
简单的一修 原来的是待机条件不满足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技术很深,从维修的过程来看,理论很强!

网友:
理论知识,厉害了

网友:
还说是小白,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捡到死鱼,分析有道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还说是小白,已经很厉害了,秒杀了

网友:
修好了就是技术

网友:
死鱼没技术也捡不到

网友:
高手,直接了当

网友:
ec复位SMC_RESET

网友:
技术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