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L 集显 不触发

楼主(2020-04-13):
联想E49L 集显 不触发   版号:11310-2拿掉COMS电池 能自动触发,显示正常。
只要上COMS电池,就不触发,无3V 5V ,待机从0.02变到0.003
BIOS刷过也一样。

网友(2020-09-30):
故障解决了吗,我这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不出触发多数BIOS问题  你可能BIOS没刷对 这本子待机芯片是51225C的 要触发才会出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