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1S 不定时断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13):
联想yoga11S 不定时断电 有时候用一天没有问题,有时候用几个小时就自动断电,后又能正常开机显示,有没有遇到这种故障,散热方面处理还是一样。

网友A:
你这电脑维修技术不过关啊,你有没有用排除法啊,比如电源问题,内存条,主板等……

网友B:
不定时断电 有时候用一天没有问题,有时候用几个小时就自动断电,后又能正常开机显示, 一般这种问题 忙的时候就不接了 不忙时客户认钱就慢慢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脑维修技术不过关啊,你有没有用排除法啊,比如电源问题,内存条,主板等……{:4_ ...

看你就是个小白,电源,做维修这是起码的,内存关个毛事, 主板如果有的话,还要问吗?你不如说有CPU换个CPU好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定时断电 有时候用一天没有问题,有时候用几个小时就自动断电,后又能正常开机显示, 一般这种问题 忙的 ...

不知道什么问题,估计真是CPU不稳定引起,不好搞,原机是不触发的,放了一下电就正常上电了,后面说用用会断电,这个真的不好搞,

网友:
要一点一点的排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