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14-3443不开机cpu插电烫手

楼主(2020-04-13):
如题,拆机后插电开机cpu烫手板子无明显伤痕,求教哪里的原因。

网友A:
不上散热片 CPU都会烫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散热片 CPU都会烫手的

新手求教,拿来的时候按开机电源灯一按一亮感觉像是cpu过热保护不亮屏,感觉像是短路,板子拆出来刚按开机键cpu就烫手,显卡温度倒是正常

网友:
感觉像是短路

网友:
发烫不是短路就是已经上电了

网友:
凭感觉你会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B:
自动开机了,问题已经被你搞大了没得救了。

网友C:
有多烫啊。 可能是CPU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多烫啊。 可能是CPU短路了。

按完开机三秒内和摸烟头的感觉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动开机了,问题已经被你搞大了没得救了。

大佬吓我

,我就是分不清是cpu挂了还是供电的问题

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吓我,我就是分不清是cpu挂了还是供电的问题求教

CPU坏了,这几天遇到惠普一台戴尔一台还有一台没看牌子但情况差不多就没浪费时间拆机了,INTEL估计是为了搞促销或最后的疯狂研究出来的垃圾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PU坏了,这几天遇到惠普一台戴尔一台还有一台没看牌子但情况差不多就没浪费时间拆机了,INTEL估计是为了搞促销或最后的疯狂研究出来的垃圾产品。

谢谢大佬,明天换个cpu搞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佬,明天换个cpu搞一搞

你报价能力是我的榜样,我那几台机子都是直接退货一句修不好完事。

网友:
你不要开机  摸摸看

网友:
南桥汤手不

网友E:
我建议你打一下桥对地阻值  有没有短路  测量一下Cpu供电正常不    上下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你打一下桥对地阻值  有没有短路  测量一下Cpu供电正常不    上下管有没有击穿

好的,谢谢

网友:
拆机前后电流大小

网友:
现在这种焊接在主板上的cpu故障率真的是高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cpu挂了

网友F:
CPU坏了!不用搞了!已经凉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CPU坏了!不用搞了!已经凉凉了

现在这种情况这么普遍吗

网友:
插电都烫手了 那不直接判死刑了  现在坏cpu太多了

网友G:
CPU坏了,这个板贵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坏了,这个板贵死了

测来测去都没事,怕什么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种情况这么普遍吗

不是普遍  已经成了习惯!

网友:
我这有一台。电流跳变到0,69,不再动,黑屏,键盘大小写灯不亮,打算刷BIOS,不行可能是CPU问题了,先查CPU供电看看

网友:
sudden temperature is generally
cpu is bro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