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x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0-04-13):
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细检测呀,修者手机兜了一大圈,接机清洗完毕加电开机,零点几毫安,心想捡钱了,估计是某个电容短路保护了,于是就拆开屏蔽罩各种测短路,接找了一大圈也没发现,心想可能是电源u501坏了,就从废板上拆了一个植锡装上,还是同样故障,有点范难了,于是开始测电压,一测主供电无输出,换电源的时候也没看到有断线呀,于是又拆开电源放显微镜下观察,果然断线了,然后飞线接上能开机了,线飞得有点丑,凑合能用,

在装屏试机,又没背光,有显示,

在把主板放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背光线又烧穿了一条,由于不知道板层怎么走的线,又不敢深挖,就直接飞了一条长线到后面,在装屏开机,功能正常,提醒大家以后修机一定要检测好了在动手,这tm饶了一圈,就是断了3条线

网友:
直接飞了一条长线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小米6x重摔,原来是能进系统,插卡无服务漏电,检查发现是中频碎裂,功放qm56020底脚断线,更换了一个中频后现在是开机开一半就关机,开机一走到安卓的进度条几秒就直接黑屏,再开机还是这样。请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小米6重摔老是进系统进一半就关机,加焊cpu和字库还是一样,咨询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小米6x重摔,原来是能进系统,插卡无服务漏电,检查发现是中频碎裂,功放qm56020底脚断线,更换 ...

加焊下字库和CPU试试,我前天遇见和你一模一样的,加焊就进系统了。还有加电试试那个地方发热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下字库和CPU试试,我前天遇见和你一模一样的,加焊就进系统了。还有加电试试那个地方发热短路。

我这个重植了字库,加焊了cpu还是不行,一走到进度条就关机!

网友:
进水屏不亮,基本上都是这个地方烧断了。

网友:
知道电压就可以按公式计算电阻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米6重摔老是进系统进一半就关机,加焊cpu和字库还是一样,咨询一下是什么情况?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开机过程中自己保护了,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手上一台 红米 note5进水不开机,大短2A,松香后U501高温融化,果断换新501,结果夹电漏电5A.又怀疑U801 拆了U801故障依旧,电源周边所有接地电容都短路,顺手拆了两个功放,现在还是很多电容短路,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开机过程中自己保护了,仔细观察一下

应该不会吧,都开机走一半了一出进度条2秒就关机,重摔的是不是cpu虚焊了吧?重植了硬盘还是老样子,准备拆下cpu看看!

网友:
很实用 谢谢楼主分享的  有时候看看很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