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One 400 G3 插电源立马报警5长2短

楼主(2020-04-13):
HP ProOne 400 G3 插电源立马报警5长2短   客户自己已换两个原装适配器...主板也没短路。。
根据联想一体机报警:5声是CPU什么。。。换CPU结果一样。。但按开关有白灯闪一下。。电流没反应。。一直在反复报5长两短。。好烦

网友:
一般刷BIOS可以解决。你刷过了没有?

网友:
一般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买瓦数一样的原装充电器

网友A:
第一步就排除了。。。无解状态

HP ProOne 400 G3.BIN

1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83

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就排除了。。。无解状态

我买了好多个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板子。

网友(2020-07-07):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

网友:
听说是断线你研究一下。。。反正我是退了才知道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