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3TA进水维修

楼主(2020-04-13):
进水机,拆机内存供电短路,处理好,换掉内存供电,补好线跟掉的电阻后,待机0.13A,摸待机发烫,直接换掉,还是发烫,找点位,发现+5VO只有2.2V,追查到+3VA对地短路,直接烧机,IO发烫,换掉IO,开机亮屏

网友:
修好收钱

网友:
Why sio looks ugly?

网友:
No cleaning of solder paste after rep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