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微鲸55寸电视的物理开关不会接线

楼主(2020-04-13):
微鲸55寸电视的物理开关不会接线,请问大神们应该怎么接,接上后怎么测试,电源板和物理开关都是新的。

网友A:
万用表测开关    有两根两根相连   白的接两根相连的上    黑的接两根相连的上

网友:
万用表伺候啊,不会用的话先扫盲再来迅维吧

网友:
用户自己动手的能力,也要用到万用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开关    有两根两根相连   白的接两根相连的上    黑的接两根相连的上

自己换板的用户,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换板的用户,你懂的

  呢就没得说了

网友:
开关,从上图左到右为黑白,里边也是黑白,记住是同一组线的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