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0-04-13):
大电流,拆机发现是显卡供电的铁壳MOS管击穿了,换掉又发现待机电流还是偏高,用手摸D95280发热,换掉还是发热,求图纸

网友:
巧了我这有一份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换一个或是铁壳没换好

网友:
EC短路了,头回碰到大电流同时坏两个地方的机器

网友:
图纸论坛有的 你搜索下 常见机器的图纸论坛都有的哦i

网友:
EC短路了。。。

网友:
TPS511325  置高PG ,由3v_S5上拉,触发后有3v_S5,但Q1901下边mos管有问题直接把PG拉低了,也导致上边mos管的G极未被拉低,DS导通,把RSMRST#  拉低了

网友:
估计Ldo线性短路 不是坏EC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