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51无CPU 供电和显卡供电

楼主(2020-04-13):
联想P51无CPU 供电,芯片是NCP81205...43脚有开启但是就是不出 CPU供电和集显,,触发0.2几掉电。还有显卡也没供电。。。显卡供电开启又是pq121的VCC3_MAIN开启的。。而3V3_MAIN_EN是显卡发出。。。。。这板子究竟是先出cpu供电呢还是先出显卡供电呢。

网友A:
CPU核心供电与独显供电都在CPU复位之后才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核心供电与独显供电都在CPU复位之后才产生

CPU复位之后CPU要又复位那得????
PROCPWRGD   -PCH_PLTRST_PROC 这两个吗·/

网友:
CPU and GPU work together on some motherboards
if one circuit is not completed, the other circuit will not work

网友:
现在测没-PCH_PLTRST_PR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