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S2-B3开机进系统会重启通病

楼主(2020-04-13):
今天客户拿里一台电脑 可以进系统,开着就会自动重启。也无从下手, 最后还是查阅网络才知道这个主板有通病,只要拿掉Q18三级管就可以完美修复了。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
楼主Q18具体是控制什么的,麻烦发贴写清楚,以便后人查询。

网友:
发帖也不标注清楚

网友:
我甚至没有看见Q18在哪里

网友:
这个是控制VTT_PWRGD的三极管,我不认为是通病。正常损坏而已。

网友:
估计发贴的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控制信号,他也看帖子修好的。

网友:
Q18标下啊,都找不到到,是在cpu供电边上吗

网友:
拆下来不找个装上吗?

网友:
楼主标注下   根本不懂

网友:
虽然知道楼主搞定了,但没弄明白楼主怎么搞定的,既不知道原理,也不知道Q18是哪一个

网友:
Q18在电池边上,拿掉了看的到哦!仔细看

网友(2020-07-02):
什么原理 ,怎么查到q18

网友:
我有一片磐正的h61进系统不断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