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2V不触发5V待机低

楼主(2020-04-13):
技嘉B75M-D2V不触发,测试开机针有电压,但是很低,不正常(具体好多伏忘了,几天前修的)

测试待机电压5VSB为2.3伏左右。明显不正常

断电后测试到Q64的2脚阻值很低 只有几十欧姆。心想完了,以前修到这个2脚短路 都是 桥挂了。然后心想看看还有没有其它东西连到那个脚,查看图纸有个电容。心想不可能是这个电容挂了吧,显卡和笔记本电容短路的修过一些。抱着试下的心态吧电容BC165取了,不短路了,更换一个一切正常维修完成。现在是个菜鸟,以前更是个菜鸟!

单独测试电容阻值只有64欧姆

网友:
把图纸发上来  分享啊    高手  多谢分享!!!!!!!!!!!!!!!

网友:
把图纸发上来  可以吗

网友A:
胆大心细,维修行业不要靠运气。

网友:
楼主这个是3V的待机把   5V通过1117低压差稳压源输出3.3V

网友:
很幸运桥没死,谢谢分享

网友:
电容短路好多

网友:
          技嘉主板好多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5伏sb的话,不是c157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大心细,维修行业不要靠运气。

运气成分是有的,但还是得靠技术过硬才行

网友:
超级幸运,3VDUAL短路基本烧南桥。可以接烧机线烧一下立刻知道哪里坏。

网友:
这个没有完全短路的电容,真不好找,幸好有图纸电路参考,不然肯定怀疑桥了。

网友:
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思路是对的。电容失效但没有完全短路。

网友:
有进步了不错了

网友:
我 ga-h97 gaming 3 VCC1_05_PCH  及 3VDUAL 短路接地, 应该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