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故障。联想一体机的

楼主(2020-04-13):
这个是什么故障。联想一体机的

网友:
风扇报错啊 下载个翻译软件

网友:
风扇报错,不认硬盘

网友:
风扇报错 先解决风扇问题

网友:
大家都没注意看到屏幕上下跳动吗?

网友(2020-05-31):
识别不到盘和风扇报错

网友:
大家没注意到屏幕上下跳动吗!

网友:
进系统还跳,就得看一些逻辑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