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55M s2 反复重启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13):
GA H55M s2 反复重启 是什么原因 风扇转几下就停 重这样转
重启

网友:
能引起这种现像的原因多的去了。先测供电,检查内存,再刷BIOS,

网友:
原因真的好多的

网友:
缺少供电或者信号都会导致这种结果

网友:
明显缺少某一项供电

网友:
没头绪修啊!!!!!!!!!!!!!!!

网友:
谁有点位图啊 !!!!!!!!!!!!

网友:
论坛上,一坨又一坨的.PDF格式点位图,发来是干嘛的啊?舔肛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