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a卡测试结果

楼主(2020-04-14):
(图片)

网友:
下面还有吗?上面看没有报错的显存啊!

网友A:
一切正常,没有显存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切正常,没有显存错误、、、、

谁说没有?!A04不是坏了吗?

网友:
错误位A04,从金手指这边开始逆时针数,第一个显存报错

网友:
ctrl+v翻到最后看下

网友:
CHA 通道有一个位有错误“1”,注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