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拆下的固态硬盘怎么用

楼主(2020-04-14):
有没有好用的转接线,或者装到移动硬盘盒子里,用什么样的转接设备,大神给推荐一下

网友:
买一个移动硬盘盒就可以用了,淘宝上有卖

网友:
转接sata接口

网友A:
50块收了    你留着也没啥大用   还得花钱配东西

网友B:
楼主这个叫什么接口,好像与M2口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块收了    你留着也没啥大用   还得花钱配东西

卖给你我就真是入门级了

网友:
这种两个缺口的一般是SATA通道的,为什么这个标签上标的是PCI e Gen3 X2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叫什么接口,好像与M2口不一样

M.2 PCIE台式固态,某宝是这么写的

网友D:
有转SATA硬盘接口的架子 没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转SATA硬盘接口的架子 没几个钱

不好找啊,不然不来咱们这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给你我就真是入门级了

某宝上卖79+11   再给你加10块啊   再高就算了

网友:
NVME 固态,一个硬盘盒160

网友:
可以改成移动硬盘用

网友:
PCIE NVMe硬盘盒可以转。我有一个就在用

网友:
2242 m.2

网友:
用来当系统U盘  安装系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M.2 PCIE台式固态,某宝是这么写的

这种是nvme 的   不是sata 协议

网友:
这不是m2的接口吗?

网友:
要是带协议的一个硬盘盒比硬盘都贵

网友:
淘宝上一定有,买个转接卡。

网友:
淘宝搜寻nvme转接 双盘,一个可接nvme,一个可接ngff(需要接sata数据线)

网友:
sata协议的

网友:
这个是pcie3.0 x2的,nvme协议,不是sata!紫光有一款p100就是这样,只不过尺寸不同,m2接口随便用

网友:
是NVME的 绿联有盒子就是太贵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上基本都有这接口吧?直接插上就可以用啊。

网友:
不带协议还好 带协议 盒子比硬盘还贵

网友:
去买个m2硬盘盒子就行,当移动硬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