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hp prodesk 400 g2 desktop mini bios

楼主(2020-04-14):
hp prodesk 400 g2 desktop mini 开机报警两长两短 报错 原机程序

网友A:
忘记上传程序了 附上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ProDesk 400 G2.rar

网友:
楼主的标题加上主板板号哟,方便大家搜索到

网友:
这个小机器修了不少 好多南桥坏的 桥还超级贵

网友:
有图纸不大师 ,我手里的不上电

网友:
楼主是意思是不是说,这个报错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来吃第一个螃蟹,,下来测测是否好的

网友:
我原来是0.8安没显,,,刷了你的0.25安。

网友(2020-08-17):
亲测 可以亮机 亮机慢

网友(2020-09-27):
刚刷完可以亮机,就是亮机慢了点,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刚遇到一台,电流0.18A 无掉电,发现无CPU供电。查 7脚 5V 有 9脚19V有  2脚开机EN 只有0.94V 是不是不正常啊?网上查,他们都说EN有3.3V的。。但我查了对应的702三极管,G极也无电压的,说明开机信号已经过来,但为什么D极只有0.94呢?由于没有板的图纸,所以不懂怎么查了。

网友(2021-01-02):
我也要下载来试下下。

网友(2021-06-02):
BIOS是好的,亮机慢。我的问题是报警7声,电流0.02,红灯闪5下(报警5声),白灯闪2下(报警2声)

网友(2021-08-27):
下载了,可以点亮,亮机慢

网友(2021-11-01):
你那个如果是刷过BIOS的,刷原厂纯净ME的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麻烦问下  我最近小黄鱼入手了这个型号的小主机    亮机要90s  就是说要看惠普的字样 看90s。问下这 ...

你那个如果是刷过BIOS的,刷原厂纯净ME的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23-02-22):
滋滋嘟嘟  这种一刷就把病取了  赞经

网友(2023-12-24):
引用 网友A:
忘记上传程序了 附上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已经下载测试,能够亮机正常使用,就是亮机速度稍慢

网友(2024-08-28):
我得亮机快 但是风扇狂转,不会改

网友(2024-11-15):
亮机快 但是风扇狂转

网友:
已经下载测试,能够亮机正常使用,就是亮机速度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