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客户使用NVRAM功能后不显示,接USB转接口能显示,雷电口和内屏都不显示,

楼主(2020-04-14):
客户要用雷电口,买了线试了不行,就按照网上的教程按着option  command R P这4个键,使用NVRAM功能重置,结果不显示。外接USB的转接口能显示。不显示的情况下,键盘大小写键正常,按回车键有响声,屏幕无任何反应,接到机器刷过BIOS  不行,换过HM65也还是不行,无语了,这个NVRAM具体作用是什么,网上查了说是不挥发记忆存储,也有说存在南桥里,可是换了HM65还是一模一样的现象,暂时无解了,希望遇到的大佬指导12

网友:
没换过,定个料版试试

网友:
已解决;被客户误导了,他应该来之前在别处维修过,这个苗冰我换过HM65 EC U9600 BIOS 准备换显卡时仔细的看了一下,才发现显卡背面有2个电阻被摘了,补上之后还是不行,检查U9600的工作条件时发现有个供电电阻R9600烧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A:
这是个刷了集显的BIOS

网友B:
显卡问题改了集显,你搞那么多,就是没换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改了集显,你搞那么多,就是没换显卡。

没换显卡,但是现在独立的没问题一样使用,关键是客户给我说就是按了键盘的几个键重启就不显示了,具体还真没注意改过集显,一直被他说得那个NVRAM给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刷了集显的BIOS

嗯,这会听你这么说, 有点意思了,我再改回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换显卡,但是现在独立的没问题一样使用,关键是客户给我说就是按了键盘的几个键重启就不显示了,具体还真没注意改过集显,一直被他说得那个NVRAM给误导了

你跑个3D测试下,一定出问题。你可以再刷一次集显,因为bios已经被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跑个3D测试下,一定出问题。你可以再刷一次集显,因为bios已经被改了。

嗯,我试试,昨天看电影到是没问题

网友D:
这个明显去掉了独显供电的2个电阻...刷集成的BIOS了...重置了SMC当然就会显示不正常了,但通常重置後会可显示APPLE的LOGO不进系统,而不会完全不显示..所以查一下其它LVDS输出的部份..不要太相信客户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明显去掉了独显供电的2个电阻...刷集成的BIOS了...重置了SMC当然就会显示不正常了,但通常重置後会可显 ...

嗯,已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