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LA-A321P 进水修复案例

楼主(2020-04-14):
客户描述:进水不开机放了一个月才拿来!
进水位置看图↓

腐蚀比较严重。加表看电流待机0.08偏高,清理后0.04,测量各大电感、线性电压、转换电压均无短路。
拆掉EC,目测发现33、114、125脚断线

飞好线,装回EC,待机0.014正常,按开关触发正常,但是进系统后蓝屏0x000116,显卡故障导致,进安全模式AMD独显打叹号!但显卡的位置没有进水,不管了先查查条件,发现

+3VS_VGA只有2.2V,+1.5VS_VGA为0V,测量U4103的1、2、6、7脚供电均正常,3、5脚开启3.3V正常,4脚+5VL无电压不正常,看了下U2301 +5VALW TO +5VS、+3VALW TO +3VS是正常的,那就可能是U4103的4脚断线了,直接从U2301的4脚飞线给U4103的4脚,再次开机显卡恢复正常

测试一下键盘,发现个别键失灵,换了新键盘仍然个别键失灵,打了下键盘接口阻值发现18脚阻值无穷大,看图纸直接从EC飞线过来后,键盘也正常了,此机故障全部修复成功。期间还发现喇叭没声音,声卡能认到,重新焊了一下声卡芯片解决。最后来张亮机图

网友A:
很好,没烧坏太多的芯片,只是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没烧坏太多的芯片,只是腐蚀了。

EC附近两个小供电芯片的VIN脚都腐蚀,好在没烧东西,真是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