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鱼一体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4-14):
一台,27寸网吧一体机,不触发,品牌是网鱼,先拆玻璃,很易烂,要小心,拆出一体主板,I5-6500 外置U,显卡是950,很厚散热器,现在不触发,查电池3V,外接19V正常,待机5V 和1V,无图,无资料,查IO是NCT5567-D ,有奇怪的问题,第二天早上,插上电就能触发,开机关机都可以,只要一拔电,又不能触发,又等好几个小时,无办法终于在网上找到一个IO的点位图,开机针脚,28.29.31.32,其中49是RSMRST#,量来量去,开机触发电平有高低变化,就是49脚,电压有起伏,约1点几,可能这里问题,等到第二天一早能触发,量49脚是1.9几V,当拔电后,变0.又不稳定,于是找相连的线路,终于跑到一个双三极管, 拆出来,量一下,两只管好像没事,又放回去,奇迹发生了,电压正常了,反复试,又 拔电都没事。

网友:
黑板 不好修 看都看不清楚

网友:
有时候,芯片问题就是怪,不换,拆下重新安上,有正常了。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电脑维修技术,这基础知识扎实,你是我等楷模,这电脑维修技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来的,牛逼……

网友:
这机子拆都不好拆,玻璃全是胶粘的

网友:
虚汗来吧,拆装后就不虚了,故障就修复了

网友:
高境界,无图修机子

网友:
问题是两个管子虚焊吗?

网友:
玻璃的我非常怕,担心惹麻烦

网友:
虚焊了吧?

网友:
修过一台时开机时不开机的  时RSMRST  电压0.8导致的

网友:
这种没图纸的     只有找芯片的数据手册修

网友:
没有图纸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20-05-18):
没有功底和思路是不好发现问题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
又可能是轻微漏电,虚汗,拆掉重装,又正常了,还是多试试,看稳定不稳定

网友:
虚焊 或者可能会返修

网友(2020-07-19):
或者清洗一下相关电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