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骗分第六贴进水的A1466 820-00165-A不触发,CPU也进水了(内附CPU待机工作条件)

楼主(2020-04-14):
大家好,我是蓝冰心,我又出来骗分了,嘿嘿
今天是新加坡封国第不知道多少天,我已经出现了时间混乱了,反正最近不忙,有点时间给我写帖子,以后遇到好的维修例子,我都会尽量拍照记住维修过程再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废话就说到这,接下来进入主题
一台进水的A1466 820-00165-A,不触发,进水好几个地方,请看下图1-6

主板正面,图7

主板反面,图8

板号,图9

看到这样进水的也算蛮严重的,洗洗刷刷仔细看了进水的地方,没发现有腐蚀,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特别是给CPU的供电正常,这就放心了。
帖子刚写到这,同事给我拿了9片板来,不知道哪来的板子,看到有些写着进水,先不管,全部丢进烤箱,再多的板子也不可以阻挡我写帖子,嘿嘿。(后面又来了6台,但是还是坚持把帖子写完再修,要知道写帖子可是很耗时间的,各位看官记得要评分支持支持啊)图10

接下来上电测量,电源灯橙色,有待机,图11图12

测量 PP3V42_G3H电压 3.42V 正常,图13

测量 PPBUS_G3H 电压 8.6V 正常,图14

测量待机 PP3V3_S5  电压 3.3V 正常(PP5V_S4RS3 5V要触发后才会发出),图15

测量SMC工作条件 PP3V3_S5_AVREF_SMC,SMC_RESET_L 都正常,按开关 SMC 收到 SMC_OFF_L之后也会发出PM_PWRBTN_L信号给CPU,证明SMC这边已经工作,但是CPU并没有发出PM_SLP_S4_L来开启PP5V_S4RS3和内存等电压,证明CPU并没有工作,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查CPU的待机工作条件了
以下这段话是从船长的苹果A1466 Hasswell-ULT单CPU时序分析中摘取的:
   根据 INTEL 官方时序,桥模块需要得到 VCCRTC,产生 RTCRST#,然后再得到深度睡眠待机电压
VCCDSW3_3 和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 DPWROK,才会发出 SLP_SUS#开启浅睡眠待机电压 VCCSUS,再得到
RSMRST#才算待机完成。
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桥待机需要以下条件:
1.桥模块的 VCCRTC 供电 和32.768KHZ时钟(虽然上面没提到时钟,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两个条件由U1900 13脚得到供电  PP3V42_G3H 之后就会直接产生,测量PPVRTC_G3H 提供 3.3V 正常,时钟正常。图16 17

2.RTCRST#:由PPVRTC_G3H提供上拉,INTRUDER*,INTVRMEN,SRTCRST*,RTCRST*,都正常,图18

3.VCCDSW3_3 :由待机 PP3V3_S5 直接提供,正常
4.DPWROK:当待机3.3V PP3V3_S5正常之后,待机芯片TPS51980A 第20脚会发出 S5_PWRGD给SMC,SMC收到这个PG后会发出  PM_DSW_PWRGD 给CPU。此条件正常 图19

5.SLP_SUS# :当PCH 得到 VCCDSW3_3 和 DPWROK 后,会发出 PM_SLP_SUS_L去开启 SUS 电压
6.VCCSUS:U8020收到 PM_SLP_SUS_L 转化来的 P3V3SUS_EN 的开启信号后产生 PP3V3_SUS, PP3V3_SUS给桥模块的 VCCSUS3、VCCSPI 供电,还给 U6100 BIOS 芯片供电,这一路正常,图20

7. RSMRST# :当PP3V3_SUS产生之后,由U8130第二脚检测正常后,会产生PM_RSMRST_L给CPU,此条件正常.图21

至此CPU工作条件基本满足了,回想CPU内部进过水,于是先把板子丢烤箱。
这两天忙,今天才有时间拆这个CPU,图22

拆下来后仔细看了进水部分,确实有进水的痕迹,图23

接下来给CPU植球,板子焊盘处理干净,图24

苹果的板子是没有划线的,所以在拆CPU之前可以在CPU四周轻轻的划线定位,方便重新焊接CPU时对位,图25

接下来就是把CPU做回去,因为没有测到明显短路,所以重做CPU试试,下面是已经做回去的CPU照片,图26

插电主板直接上电了,电流也正常,接屏幕也显示了,维修到此结束,图27

上面提到写帖子中间来了好多片板子,其中挑了片写了帖子,大家可以看看,也是挺不错的帖子哦,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4805-1-1.html#pid17929352
近期发了几篇帖子,觉得我帖子不错的可以去我的主题看看,多谢支持,记得评分哦。

 会员453131300鑫豆2024-10-16 17:48
 会员918042300鑫豆2024-9-24 19:43
 会员1129921300鑫豆2024-8-27 16:48
 会员875018300鑫豆2024-8-26 15:17
 会员430447300鑫豆2024-7-21 19:19

网友:
刚说不忙,现在又要开始忙了,这几天要消失几天,没时间写帖子啦

网友:
一来就成精,好伤新

网友A:
像这样的我都是换板了,时间上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我都是换板了,时间上划不来

换下来的板子也可以修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我都是换板了,时间上划不来

植一下CPU几百到手,可以接受的呀

网友B:
划线的地方避开信号线安全一点

网友C:
进水机,哈哈哈哈  又给LZ送钱了

网友D:
天天那么多苹果,确定受得了吗,还能抽空发帖我发帖都是下班后写到深夜一点

网友:
技术很深,从维修的过程来看,理论很强!

网友E:
我觉得这个看这个贴子能修好机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划线的地方避开信号线安全一点

嗯,能避就避,不能避也没事,一般不使劲划线都不会割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个看这个贴子能修好机器。哈哈。

这就是我写帖子的目的,希望人人看到我的帖子遇到一样故障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植一下CPU几百到手,可以接受的呀

不一定重植CPU就能好哦,我也是碰碰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哈哈哈哈  又给LZ送钱了

运气好,CPU没坏,不然这板子我也没CPU来修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天那么多苹果,确定受得了吗,还能抽空发帖我发帖都是下班后写到深夜一点

平时也没一次来这么多板子,这是特殊情况

网友:
小白  报道。。。

网友F:
昨天那个推掉了,今天来了一个版号820-00165-a。开机0.53a掉电,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那个推掉了,今天来了一个版号820-00165-a。开机0.53a掉电,求指导

电流有跳变吗?没有跳变的话cpu坏的几率很大,看下内存有没有进水,我修过一台进水的这个电流是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F:
我今天测试一下,电流上到0.398a,就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测试一下,电流上到0.398a,就掉

看看是不是会重复掉2次,它会自动重启三次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是不是会重复掉2次,它会自动重启三次才显示的

我明天再看看,是不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H: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苹果达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修好了没

网友I:
我记的你不是在开店么?

网友:
这么多苹果主板   厉害  了

网友J:
A1466,A1502,A1436各种稀奇古怪的故障都有,修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记的你不是在开店么?

一直都是打工,没开过店

网友:
引用 网友J:
A1466,A1502,A1436各种稀奇古怪的故障都有,修的太多了

写个帖子分享下经验呗

网友:
想知道这是用什么东西画的线洗板水洗不掉的

网友:
真好,那么多班子

网友:
技术很深,从维修的过程来看,理论很强

网友:
划线都不会割断线

网友(2020-10-04):
都是大神,赞赞赞!!!

网友:
楼主你进水的板子不先处理一下,再进烤箱吗?

网友(2021-09-25):
文笔太好了

网友(2023-02-08):
从维修的过程来看,理论很强!

网友:
生意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