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2V主板秒断电,反复重启

楼主(2020-04-14):
技嘉GA-B75M-D2V主板秒断电,反复重启,  不是主板有短路的那种断电保护。拆掉CPU供电一样的秒断电,反复重启。断电瞬间测量CPU,内存,PCH电压都正常。复位电压3.3Ⅴ也出来了。IT8772芯片VIN12V,5V,1.5V检测脚电压都正常,52脚1.1的检测电压没有。VCC1.05 ME供电无输出,RT9018芯片2脚开启电压瞬间不到1V不正常,还有VCC3_ME输出电压0.68V不正常。不知道大神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现在搞到头晕晕,望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也遇到过没整好

网友A:
高手大神,我才入门,哈哈,老师傅维修好找到问题记得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大神,我才入门,哈哈,老师傅维修好找到问题记得说一下

我也不会啊 彼此彼此 搞好了 就发出来

网友:
检查SLP_A无电压从其他供电上飞线加上3.3v,触发开机一切正常,但是正常关机后不能再触发开机。扣主板电池以后可以再正常触发,看来是桥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现在搞好了,加焊桥,正常了,先测试几天看看会不会再出问题,关机后不能再触发开机,是怀疑IO问题更换过,吹焊接上去,没有拖焊,拖焊完美就解决关机不能再触发的问题了。

网友:
感谢楼主,目前新手还没有清晰思路

网友B:
加焊南桥就解决了?请问加焊多高温度多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南桥就解决了?请问加焊多高温度多及

热风抢加焊很难的,芯片大,主板大,散热快,温度低吹不动,温度高坏芯片,上BGA,至少土炮吧

网友:
测试三天没问题了。但是不知怎把求助中,改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