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主板 H61-M-LX3 PLUS Rev1.00不开机 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20-04-14):
拿到这块板子最初故障为上电不开机。测量各大供电,没有异常。那么就着手查时钟和复位。既然是台板 那就先测内存复位和SPD没有发现异常(在这小声BB一句鑫制造是真的牛批!!)接着往下查。查到最后平台,复位也有。直接找了个BIOS刷进去。开机了。。接上显示器不显。测集显供电是有的0.45V。既然开机了那么不显示就是VGA接口那边电路有问题。找到点位图,查VGA时钟和数据都没有。找到时钟和数据的线路,时钟和数据通过分别通过两个N沟道MOS管转换而来,然后经过一个100欧的上拉电阻,最后通过一个瞬态抑制二极管VGA接口。直接把两个MOS管拆了短接上电测量发现上拉电阻后极依然被拉低。断电测量电阻阻值OK。接着把瞬态抑制二极管拆了。上电显示正常了

网友:
厉害了,这么老的板子还这么用心

网友A:
拆了UD10,UD11是吗?拆了就断路了,不焊个回去怎么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UD10,UD11是吗?拆了就断路了,不焊个回去怎么开机?

拆了不会断路,UD10 UD11两个瞬态抑制二极管 起防浪涌的作用

网友B:
刷了bios后开机不显,楼主是怎么想到查vga接口,我会怀疑bios没刷好

网友:
是啊,有时候也要查下vga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bios后开机不显,楼主是怎么想到查vga接口,我会怀疑bios没刷好

集显供电出了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是个什么鬼

网友:
VGA的小6脚芯片的确实坏的很多。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 我头回听  刷BIOS在维修主板中 经常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