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killea rev主板维修

楼主(2020-04-14):
客户拿来是可以跑码的 就是不显示 心想着怕是通病 订了五个rt8065 换上开机亮一下就不断重启  论坛说是822排阻问题换上故障依旧 找了个点位图看排阻1357脚都是3v换了两个排阻34脚依然没有电压  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有没有大神支个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个机子有通病了1。05v的电压有问题

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不断重启、不跑码,反而更像是ME电压问题,楼主换的RT8065估计有问题或者没焊好吧
跑码了ME电压应该是过了,老老实实根据时序查吧

网友(2020-06-21):
我也有一个,就是不跑码的,me电压正常,有时钟,有复位,目前还查不到问题

网友:
rt8065虽然是通病,但是换之前量过有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