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开第二次不开机

楼主(2020-04-14):
如题 联想z470开第二次不开机 版号是da0kl6mb8g0

之前拿过来不触发的,啥也没干拆开就可以触发开机了,信心满满装机交付,开机~显示  关机再开不触发
拔电缓几秒再查又行  再关再开又不行  给这个问题折磨了好几天

之前一直纠结在lid信号很久  实测只有1.3v但是 第一遍能正常开也是1.3v  第二遍不能开也是1.3v  纠结许久

Ec换了  挑开ec22脚电压不变  去的地方就这么几个

后面想了想能开不能开都这样索性不去管他  按不触发往下修    经查ec几大条件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s5_on提前出来了  而且观察到一个现象  刚插电时待机是从0.01上跳到0.08约三秒回落  这种时候开机是可以正常触发显示的    强制关机再开  待机0.01不跳 不能触发      有点啰嗦了  回到s5_on这个信号来    因为是高电平所以3v_s5.和 5v_s5.都是出来了的 rsmrst也为高

搜索了一下论坛  有人说的意思是鸿基的一款通病 原因是因为15v控制断线从而使ec bios得到供电配置好脚位提前出来s5_on  但是我这台不是一样的ec  bios供电是ec主供电一起的 不影响    而且s5_on在图纸中并没有找到上拉  所以请求论坛各位大神给点思路,或者能不能说一下这个s5_on是不是正常的   还有针对这个插电跳到0.08是pl7电感 也就是提供ec主供电这个电压引起的  断开后继并没有往上跳一下  拆了几个后继转换的也是一样

ec换过  桥和ecbios都刷过

网友A:
LID 1.3V  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 1.3V  低了吧?

是,我也纠结了很久,但是能开不能开都是1.3断开所有后继也是1.3上拉电阻也换过  除了去开关坐子那边没有断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有通病吧修的这么累哈哈

没查到

网友C:
lid 3.3v不对的!先把它搞定

网友:
感谢楼组的分享,继续观望中

网友B:
这  机  子  有  通  病  吧  修  的  这  么累哈哈

网友D:
这机器相当不稳定,修了还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相当不稳定,修了还返修

是的,修的头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id 3.3v不对的!先把它搞定

关键除了去开关座子其他能断的都断了,难道中间板层有问题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吗?

网友:
看BIOS和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除了去开关座子其他能断的都断了,难道中间板层有问题

把EC的LID直接切断飞线试试,不行的话直接上拉不用开关板上的LID再试试,看看故障能否排除

网友:
等待结果出来学习

网友F:
把EC的lid脚挑起来!飞线到lido 线性三V看一下

网友:
明知道 LID不正常  你偏偏去修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把EC的lid脚挑起来!飞线到lido 线性三V看一下

对,是这样的,今天又接了一台特意去量了lid是3.3的,应该放弃整条去ec的线挑起来ec脚接起来就行,而且s5_on确实是待机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是这样的,今天又接了一台特意去量了lid是3.3的,应该放弃整条去ec的线挑起来ec脚接起来就行,而且s5_on确实是待机就有

可惜昨天送走了,不然可以试试

网友:
LID不正常

网友:
把EC的LID直接切断飞线试试,不行的话直接上拉不用开关板上的LID再试试,看看故障能否排除

网友:
即然有规律,就按不开机的时序修

网友:
LID1.3V不正常,如果挑开相关电路,要么就是休眠芯片自己抬高的,可以直接借个3,3V试试

网友:
不刷个BIOS试试吗?

网友:
走弯路了!!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