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开机时亮时不亮,不亮跑0.26掉电重启

楼主(2020-04-14):
外地发来华硕K54HR,开机瞬间屏幕白屏闪一下掉电,拆机裸板测试跑0.26掉电,大致测量除CPU电压外其他电压都瞬间有,扣了CMOS电池在开机又正常,一看这机器就头大了,华硕机器毛病太多,就放那维修别的机器,第二天测试还是正常,装机测试没问题,第二天准备发走,结果发前测试又出现那个毛病,在拆机,按通病来维修,104牌组换了3个,都不行DJ=的16脚电阻阻值正常,但是16脚TON电压在出电压的情况下19V,掉电电压也跟着掉,换了电阻和DJ=芯片还是一样,没办法最后一步换HM65,换之前还是不死心又仔细看一遍主板发现确实没有明显的进水,但就在放弃的一瞬间,我竟然发现屏线接口有两个引脚发蓝色,用镊子挑了一下发现竟然腐蚀了,不会是这里引起的吧,用镊子刮开两个引脚再通电测试,待机0.014不自动上电了(由于之前拆过CMOS电池,装上之后插电也是反复自动上电),按开关电流瞬间就到了0.8,接着往上跑,接屏幕亮机,。。。。。
总结维修华硕的机器一定要仔细看主板,这次也是醉了,浪费了几天时间

网友A:
这个是蛮折腾人的啊  进系统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看来还是细心呀,我上次修了三天才发现断线了

网友B:
老机器白屏都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白屏都是屏供电有问题。。。。。。。。。

瞬间屏亮一下,不是白屏,电压都没起来怎么可能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蛮折腾人的啊  进系统不会有问题吧

应该不会,没问题的时候装系统一直很正常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修机还是 的仔细啊